伺服驱动器最常见的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0-05-19):
伺服系统包括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驱动器利用精密的反馈结合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控制IGBT产生精确电流输出,用来驱动三相永磁同步交流伺服电机达到精确调速和定位等功能。和普通电机相比,由于交流伺服驱动器内部有许多保护功能,且电机无电刷和换向器,因此工作可靠,维护和保养工作量也相对较小。

为了延长伺服系统的工作寿命,在使用过程中需注意以下问题。对于系统的使用环境,需考虑到温度、湿度、粉尘、振动及输入电压这五个要素。定期清理数控装置的散热通风系统。应经常检查数控装置上各冷却风扇工作是否正常。应视车间环境状况,每半年或一个季度检查清扫一次。

作为一种控制器,伺服驱动器常用于控制伺服电机,在需要高精度的定位系统中,伺服驱动器是伺服系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伺服驱动器常见的一些故障以及处理方式。

1、LED灯是绿的,但是电机不动

故障原因一:一个或多个方向的电机禁止动作。

处理方法:检查+INHIBIT和-INHIBIT端口。

故障原因二:命令信号不是对驱动器信号地的。

处理方法:将命令信号地和驱动器信号地相连。

2、上电后,驱动器的LED灯不亮

故障原因:供电电压太低,小于最小电压值要求。

处理方法:检查并提高供电电压。

3、当电机转动时,LED灯闪烁

故障原因一:HALL相位错误。

处理方法:检查电机相位设定开关是否正确。

故障原因二:HALL传感器故障。

处理方法:当电机转动时检测HallA,HallB,HallC的电压。电压值应该在5VDC和0之间。

4、LED灯始终保持红色

故障原因:存在故障。

处理方法:原因:过压、欠压、短路、过热、驱动器禁止、HALL无效。

5、电机失速

故障原因一:速度反馈的极性搞错。

处理方法: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a.如果可能,将位置反馈极性开关打到另一位置。(某些驱动器上可以)

b.如使用测速机,将驱动器上的TACH+和TACH-对调接入。

c.如使用编码器,将驱动器上的ENCA和ENCB对调接入。

d.如在HALL速度模式下,将驱动器上的HALL-1和HALL-3对调,再将Motor-A和Motor-B对调接好。

故障原因二:编码器速度反馈时,编码器电源失电。

处理方法:检查连接5V编码器电源。确保该电源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如使用外部电源,确保该电压是对驱动器信号地的。

6、电机在一个方向上比另一个方向跑得快

故障原因一:无刷电机的相位搞错。

处理方法:检测或查出正确的相位。

故障原因二:在不用于测试时,测试/偏差开关打在测试位置。

处理方法:将测试/偏差开关打在偏差位置。

故障原因三:偏差电位器位置不正确。

处理方法:重新设定。

7、示波器检查驱动器的电流监控输出端时,发现它全为噪声,无法读出

故障原因:电流监控输出端没有与交流电源相隔离(变压器)。

处理方法:可以用直流电压表检测观察。

8、伺服电机高速旋转时出现电机偏差计数器溢出错误,如何处理?

故障原因一:高速旋转时发生电机偏差计数器溢出错误;

处理方法:检查电机动力电缆和编码器电缆的配线是否正确,电缆是否有破损。

故障原因二:输入较长指令脉冲时发生电机偏差计数器溢出错误;

处理方法:

a.增益设置太大,重新手动调整增益或使用自动调整增益功能;

b.延长加减速时间;

c.负载过重,需要重新选定更大容量的电机或减轻负载,加装减速机等传动机构提高负荷能力。

故障原因三:运行过程中发生电机偏差计数器溢出错误。

处理方法:

a.增大偏差计数器溢出水平设定值;

b.减慢旋转速度;

c.延长加减速时间;

d.负载过重,需要重新选定更大容量的电机或减轻负载,加装减速机等传动机构提高负载能力。

9、伺服电机在有脉冲输出时不运转,如何处理?

① 监视控制器的脉冲输出当前值以及脉冲输出灯是否闪烁,确认指令脉冲已经执行并已经正常输出脉冲;

② 检查控制器到驱动器的控制电缆,动力电缆,编码器电缆是否配线错误,破损或者接触不良;

③ 检查带制动器的伺服电机其制动器是否已经打开;

④ 监视伺服驱动器的面板确认脉冲指令是否输入;

⑤ Run运行指令正常;

⑥ 控制模式务必选择位置控制模式;

⑦ 伺服驱动器设置的输入脉冲类型和指令脉冲的设置是否一致;

⑧ 确保正转侧驱动禁止,反转侧驱动禁止信号以及偏差计数器复位信号没有被输入,脱开负载并且空载运行正常,检查机械系统。

网友A:
伺服电机系统的选型应用可以上上海会通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下,金牌松下伺服电机传感器。http://www.shhuitong.net/AC_serv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