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做个开机百分比切换窗口的宏指令

楼主(2020-05-19):
在屏上电后,在屏幕首页有个“()%” 的加载过程。等“()%”加载显示为“(100)%”时切换至另外一个窗口。

请教此功能用宏指令如何实现!还请指点!谢谢!

楼主:
谢谢谢谢!!刚好可以学习

网友A(2021-10-06):
macro_command main()

unsigned short a=0,b=0

for a= 0 to 100

DELAY(30)

SetData(a, "Local HMI", LW, 60, 1)

next a

if a>=100 then

B=14

SetData(B, "Local HMI", LW, 100, 1)

else

B=0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A:
用PLC控制配合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