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压交流固态继电器,有斩波式、周波控制式,

楼主(2020-05-19):
调压交流固态继电器,有斩波式、周波控制式,哪种控制其本体寿命和对电源干扰小?

网友A:
二种形式寿命都一样。

产生干扰不同。移相调压方式对电源的干扰是谐波,而且导通角越小越严重;调功方式的影响主要是电压波动,尤以大容量负载和小截面电源导线时波动大。如果电源导线截面足够大,不会有影响;如果小负载,也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