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电路图符号大全(1)

楼主(2020-05-20):
收藏:电路图符号大全(1)

楼主:
电子设备中有各种各样的图,能够说明它们工作原理的是电原理图,简称电路图。

电路图是说明模拟电子电路工作原理的,它用各种图形符号表示电阻器、电容器、开关、晶体管等实物,用线条把元器件和单元电路按工作原理的关系连接起来。

一张电路图就好像是一篇文章,各种单元电路就好比是句子,而各种元器件就是组成句子的单词。
所以要想看懂电路图,还得从认识单词 —— 元器件开始。本文把电路图中常出现的各种符号重述一遍,希望初学者熟悉它们,并记住不忘。

电阻器与电位器
符号详见图 ① 所示,其中:
a)表示一般的阻值固定的电阻器;(b)表示半可调或微调电阻器;(c)表示电位器;(d)表示带开关的电位器。
电阻器的文字符号是“ R ”,电位器是“ RP ”,即在 R 的后面再加一个说明它有调节功能的字符“ P ”。

在某些电路中,对电阻器的功率有一定要求,可分别用图 1 中(e)、(f)、(g)、(h)所示符号来表示。

几种特殊电阻器的符号
1 种是热敏电阻符号,热敏电阻器的电阻值是随外界温度而变化的。有的是负温度系数的,用 NTC 来表示;有的是正温度系数的,用 PTC 来表示。它的符号见图( i ),用 θ 或 t° 来表示温度。它的文字符号是“ RT ”。
2 种是光敏电阻器符号,见图 1 ( j ),有两个斜向的箭头表示光线。它的文字符号是“ RL ”。
3 种是压敏电阻器的符号。压敏电阻阻值是随电阻器两端所加的电压而变化的。符号见图 1 (k),用字符 U 表示电压。它的文字符号是“ RV ”。这三种电阻器实际上都是半导体器件,但习惯上我们仍把它们当作电阻器。
4 种特殊电阻器符号是表示新近出现的保险电阻,它兼有电阻器和熔丝的作用。
当温度超过 500℃ 时,电阻层迅速剥落熔断,把电路切断,能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它的电阻值很小,目前在彩电中用得很多。它的图形符号见图 1 (1),文字符号是“ R F ”。

电容器的符号

详见图 ② 所示,其中:

a)表示容量固定的电容器;(b)表示有极性电容器,例如各种电解电容器;(c)表示容量可调的可变电容器;(d)表示微调电容器;(e)表示一个双连可变电容器。电容器的文字符号是 C 。

电感器与变压器的符号
电感线圈在电路图中的图形符号见图 ③ 。其中:

a )是电感线圈的一般符号;( b )是带磁芯或铁芯的线圈;( c )是铁芯有间隙的线圈;( d )是带可调磁芯的可调电感;( e )是有多个抽头的电感线圈;
电感线圈的文字符号是“ L ”。

变压器的图形符号见图 ④ ,其中:

a)是空芯变压器;(b)是磁芯或铁芯变压器;(c)是绕组间有屏蔽层的铁芯变压器;(d)是次级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e)是耦合可变的变压器;(f)是自耦变压器;(g)是带可调磁芯的变压器;(h)中的小圆点是变压器极性的标记。

送话器、拾音器和录放音磁头的符号
送话器的符号见图 ⑤( a )( b )( c ),其中:

a)为一般送话器的图形符号;(b)是电容式送话器;(c)是压电晶体式送话器的图形符号。

送话器的文字符号是“ BM ”。

拾音器俗称电唱头。图 ⑤(d)是立体声唱头的图形符号,它的文字符号是“ B ”;

⑤(e)是单声道录放音磁头的图形符号。如果是双声道立体声的,就在符号上加一个“ 2 ”字,见图(f)。

扬声器、耳机的符号
扬声器、耳机都是把电信号转换成声音的换能元件。耳机的符号见图 ⑤(g)。它的文字符号是“ B E ”。扬声器的符号见图 ⑤(h),它的文字符号是“ BL ”。

接线元件的符号
电子电路中常常需要进行电路的接通、断开或转换,这时就要使用接线元件。接线元件有两大类:一类是开关;另一类是接插件。
01开关的符号

在机电式开关中至少有一个动触点和一个静触点。当我们用手扳动、推动或是旋转开关的机构,就可以使动触点和静触点接通或者断开,达到接通或断开电路的目的。
动触点和静触点的组合一般有 3 种:
a. 动合(常开)触点,符号见图 ⑥(a);b. 动断(常闭)触点,符号见图 ⑥(b);c. 动换(转换)触点,符号见图 ⑥(c)。
一个最简单的开关只有一组触点,而复杂的开关就有好几组触点。

开关在电路图中的图形符号见图 ⑦ ,其中:
a)表示一般手动开关;(b)表示按钮开关,带一个动断触点;(c)表示推拉式开关,带一组转换触点;图中把扳键画在触点下方,表示推拉的动作;(d)表示旋转式开关,带 3 极同时动合的触点;(e)表示推拉式 1×6 波段开关;(f)表示旋转式 1×6 波段开关的符号。
开关的文字符号用“ S ”,对控制开关、波段开关可以用“ SA ”,对按钮式开关可以用“ SB ”。

02接插件的符号
接插件的图形符号见图 ⑧ ,其中:
a)表示一个插头和一个插座,(有两种表示方式)左边表示插座,右边表示插头;(b)表示一个已经插入插座的插头;(c)表示一个 2 极插头座,也称为 2 芯插头座;(d)表示一个 3 极插头座,也就是常用的 3 芯立体声耳机插头座;(e)表示一个 6 极插头座;
为了简化也可以用图(f)表示,在符号上方标上数字 6 ,表示是 6 极。接插件的文字符号是 X 。为了区分,可以用“ XP ”表示插头,用“ XS  ”表示插座。

继电器的符号
因为继电器是由线圈和触点组两部分组成的,所以继电器在电路图中的图形符号也包括两部分:一个长方框表示线圈;一组触点符号表示触点组合。
当触点不多电路比较简单时,往往把触点组直接画在线圈框的一侧,这种画法叫集中表示法,如图 ⑨(a)。
当触点较多而且每对触点所控制的电路又各不相同时,为了方便,常常采用分散表示法。
就是把线圈画在控制电路中,把触点按各自的工作对象分别画在各个受控电路里。这种画法对简化和分析电路有利。
但这种画法必须在每对触点旁注上继电器的编号和该触点的编号,并且规定所有的触点都应该按继电器不通电的原始状态画出。
⑨(b)是一个触摸开关。
当人手触摸到金属片 A 时, 555 时基电路输出( 3 端)高电位,使继电器 KR1 通电,触点闭合使灯点亮使电铃发声。
555 时基电路是控制部分,使用的是 6 伏低压电。电灯和电铃是受控部分,使用的是 220 伏市电。

继电器的文字符号都是“ K ”。有时为了区别,交流继电器用“ KA ”,电磁继电器和舌簧继电器可以用“ KR ”,时间继电器可以用“ KT ”。

电池及熔断器符号
电池的图形符号见图 ⑩ (a)。长线表示正极,短线表示负极,有时为了强调可以把短线画得粗一些;
⑩(b)是表示一个电池组。有时也可以把电池组简化地画成一个电池,但要在旁边注上电压或电池的数量;
 ⑩(c)是光电池的图形符号。电池的文字符号为“ GB ”。熔断器的图形符号见图 ⑪,它的文字符号是“ FU ”。

网友A:
楼主在图旁边解释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