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750变频器参数设置方法

楼主(2020-05-20):
使用面板设定参数

主要有两类参数,一类是直接设定数值,一类是设定链接类参数。

1、  数值类参数设置步骤,变频器上电的画面

2、  PAR#键,出现如下画面

3、  输入参数数字号,比如设置P25电机额定电压,按ENTER

4、  EDIT

5、  输入需要设定的数值

6、  链接类参数设置步骤:如1步,在变频器上电画面,也是待机画面,设定链接类参数,如设置变频器扩展卡DI0端子作为启动功能。按PAR#键,输入163参数号,

7、  进入参数,按EDIT编辑按钮

8、  选择扩展卡端口

9、  选择数字量输入状态

10、              选择数字量输入对应位

11、              设定完成后如下显示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