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周期曲线图怎么看

楼主(2020-05-20):
这是台达AS 硬件手册上的,这个曲线图怎么看横坐标是电流?纵坐标是操作次数?怎么解释?求老师解答!

网友A:
这个图指的是触点的电寿命,通过的电流越大,寿命(动作次数)越短。交流感性负载,有功率因数指标。

网友A:
例如,最下面的30VDC曲线,2A电流时,动作寿命是20000多一点;0.1A电流时,动作寿命就是500000次。

楼主:
非常感谢!  接触工控时间不长,学习了西门子SMART200   台达AS系列PLC
有许多知识点不知道从何处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