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螺杆空压机与螺杆空压机的区别

楼主(2020-05-20):
变频螺杆空压机与螺杆空压机的区别,相信很多用户都有这方面的疑虑,了解,那么这个疑虑也将迎刃而解。下面,小编就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

其实,变频螺杆空压机与普通螺杆空压机的构造基本相同,其最大的区别就是在电机,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如下:

1、变频电机则可以调整转速,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而普通电机的转速是不可调整的。

2、同等大小的电机,普通电机的铁心截面要小且线圈匝数少,线径小,绝缘低,变频电机正好相反。

3、普通电机槽绝缘性差,使用的绝缘的材料相对较差,槽绝缘的厚度不够。

4、变频电机在普通电机的基础上加大了电磁负荷。

了解电机的区别之后,我们得出变频螺杆空压机与螺杆空压机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1、零件不同。

从零件角度看,永磁变频空压机,采用高效永磁电机,以及变频器。这2个部件,对于空压机的节能都有很大的帮助。

2、寿命不同。

从机器的使用寿命角度,永磁变抄频螺杆空压机更好。由于采用变频器驱动,因此,空压机在启动的时候,采用的是“软启动”,对于电机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减少烧电机的可百能性。

3、维修成本不同。

从维修成本角度看,永磁电机无需轴承,不用添加润滑脂,消除了故障点及降低保度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