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电源有很多谐波(主要是大量简易LED灯具),怎么处理?

楼主(2020-05-20):
当下的电源有很多谐波(主要是大量简易LED灯具),怎么处理?

楼主:
我见过一家超市,相线电流最大的才127A,零线电流居然近300A!!

在理想电源,我们知道零线电流是3相电流向量和,也就是零线不可能超过相线电流,这一点被谐波完全颠覆!!

谐波会导致很多设备异常甚至损毁,有什么低成本简单办法去除谐波吗?

网友A:
凡是整流桥输入电路的用电器都是这样,会产生三次谐波,功率因数越低越严重。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现象检测过,不过大那么多还没遇到。理论上说是整流电路大滤波电容所产生的容性负载现象,应该并联电感解决,没试验过。

网友A:
质量好的电器产品,输入有PFC电路,提高功率因数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好的电器产品,输入有PFC电路,提高功率因数才能彻...

问题:PFC电路的价格都超过当下产品价格了,你说他们会玩吗?

网友B:
我原来在电力成套设备厂工作时候,会在低压/高压侧装上被动消谐器,这种只能消除一部主要的谐波。另外还有一种是主动消谐器,能自动检测电网中的谐波分量,自己产生相反的抵消这部分谐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好的电器产品,输入有P...

PFC电路增加成本并不太多,可黑心的资本家一分钱的利润都要压榨。所以,没有特殊要求的电器都没有PF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回复内容...

PFC电路要最少3个Y电容、2个电容泄放电阻,一个共模电感、还有最少3个瓷片、印刷电路板等等,这些不是成本吗?

有的LED驱动电路成本不足2元,上述PFC电路成本2元估计拿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