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跟Qj71C24N串口模块死磕到底。。

楼主(2020-05-20):
接着上一个帖子 现在报警无。出现数据接收等待中。。通讯代码正常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5/829596_1.shtml

请查看上个帖子内容。。。

继续搞。。。。

多日后 已完成 、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出现这个错误代码。

楼主:
一直开始就是这个。。。

楼主:
用了三菱的线路跟踪器 ,查看报文

用了 QJ71C24N模块监视。 还是报错

楼主:
发报文出去,但是接受失败 。一直报警7d13H  数据等待种

楼主:
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了一下温控器的发送报文 01 03 00 80 00 01 85 E2 给温控器。但温控器接受的响应和说明书的响应一直,通讯支持

网友A:
郭总,研究的如何了?

网友B:
你的地址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协议需要选择施耐德的modbus协议   ,发送和接收都要  地址也要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郭总,研究的如何了?

目前来说还是在 7D13这个错误代码上   数据接受等待超时 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需要选择施耐德的modbus协议   ,发送和接收都要  地址也要选择

什么问题?D200 站号。。201是对方数据地址  202是数据个数 是读温控器的H080这个地址的P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地址设置有问题!

请大神指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郭总,研究的如何了?     内...

从站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郭总,研究的如何了?     内...-------------------------从站测试一下。

正在尝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郭总,研究的如何了?     内...-------------------------从站测试一下。

尝试失败了,睡上一觉,截屏上图,再说

楼主:
 串口调试助手调试松下温控器 返回的数据一致,接下来准备将串口调试助手当作PLC的从站试试看。。

楼主:
用这个调试助手当从站,没有任何的响应。难道是我方向错了还是不会。。。、

楼主:
接线OK   就还是报错7D13  线不知道折腾多少次

楼主:
现将程序及协议配置发到附件上去

网友C(2020-06-22):
返回响应禁止

网友C:
将你的协议包里面接收等待时间不要设置为0,       0的话就是一直等待下去

网友D:
之前用这个模块的时候也是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发现是下载的时候智能模块没勾选

网友E(2020-12-29):
引用 楼主:
接线OK   就还是报错7D13  线不知道折腾多少次

请问下,Q03UDE CPU用G.CPRTCL指令报错4004  INSTRCT.CODE ERR要如何处理

网友F(2021-05-19):
正好在学这方面,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G(2022-03-03):
技术大佬就是不一样,有空就钻研

网友H(2022-09-22):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模一样,下了你的程序没看出区别

网友I(2024-04-27):
这个挺齐全的,谢谢分享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