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XA变频器不能通过通讯控制反转怎么办?

楼主(2020-05-20):
用200 smart与西门子G120 XA变频器走MODBUS通讯来控制正反转和转速,把正转指令和转速写到控制字40100和40101 ,然后用一个按钮给变频器DI0做启停,正转没有问题

但是反转不知道怎么弄,尝试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把转速写成负数,第二种,和GX120和200smart通讯说明书那样,把反转指令0C7F写到控制字中,这两种方法电机都纹丝不动,变频器速度显示的是负的,数值挺正常,但万用表测量一下给电机的电压才30V,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变频器的禁止反转参数没有改

网友A:
回复内容:解决问题就好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变频器的禁止反转参数没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