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功率大小如何选配!?

楼主(2020-05-21):
因为工厂变压器分配功率只有200KVA,对于一些整体功率较大产品试机满足不了。

技术部和高层决定,临时租赁发电机进行试机。

发电机如何选择呢?目前现场带测试设备有2套:

一套主机功率500KW,加上其他辅助设备125KW;一台主机功率800KW,加上其他辅助设备315KW.

如果说2套一起测试,估计发电机要求功率甚大。

目前采用单机测试。

至于发电机如何选择,请大家给点意见。

还有发电机选择和电力变压器选择有异曲同工之处吗?

网友A:
发电机和电网有很大区别,我估计你用发电机应该不会配补偿吧,那么在用发电机的时候无功补偿没有,选择容量是不是需要大一些?

网友B:
发电机不存在无功补偿问题。并网的发电机能发无功,单机能调高端电压。最好并网,提高供电质量。

网友C:
你的500KW、80KW负载到哪找那么大的移动发电机?

发电机容量选择要考虑负载的启动电流,我曾用75KW发电机启动18.5KW风机,电压降非常大,还有过启动失败(电压降的太多,接触器不能保持吸合)。

并联电容可以提高功率因数,提高发电机带负载能力。

发电机与电网供电比,就好比一个有心脏病的人和健康人比,干同样重活,病人的心脏代偿功能不行,直接晕倒。

网友D:
这么大的负载,最好用多台发电机并联使用。

网友E:
发电机与市电并网啊,买个相位表,把发电机与市电相位调好,合闸并网,并网以后就可以按照需求的功率,随便加油,保证功率够用

网友F:
楼主 测试就算租赁 发电机 测试完了就不用了吗?

现有 变压器 200 KVA,  和你负载功率 差了好多。

需要发电机功率计算, 同时会启动运行的负载功率 ,放大两倍,必须降压启动,启动时间拉长。如果是两台设备,最后第一台启动完成后,再启动第二台, 分时启动。

网友G:
大设备调试,可以分区块调试啊!

800KW的主机需要整个开机调试的话,电源容量最少1.6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