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KRC4机器人维修安全节点错误故障维修分析

楼主(2020-05-21):
库卡机器人开机后示教器显示KSS15101故障代码,其故障代码的含义是安全设备0至4通道5个安全节点错误,机器人无法正常投入运行,故障报警界面如下图所示。

首先对库卡机器人维修现场的外部安全回路是否有断线或对地短路现象进行检查,经排查确定是因为机器人本身原因导致报警的发生,采用替换法更换控制柜内部安全电路模块,更换同型号安全板后,故障排除,从而确定报警是由于安全板电路损坏导致。

下面对库卡机器人内部的安全板电路进行维修,用电阻法测量安全信号IO端相关元器件,用电阻法测量电阻及用信号触发光电藕合器其性能均正常,再将万用表置于二极管档在路测量IO限幅保护管时,测量的过程中发现其中一路限幅保护管单向漏电,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保护管本身原因,也有可能是电路板上其它元器件漏电或短路导致,为了验证其原因,用电焊铁将二极管拆下脱开电路再测量该元器件,发现还是漏电,由此初步判定限幅二极管已损坏。限幅二极管测量情况如下图所示。

使用电烙铁安装上同型号的限幅二极管,安全板上电电流及指示灯均正常,上机在手动及自动模式下运行测试没有问题发生,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