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选择合适的伺服电机?

楼主(2020-05-21):
  怎么样在伺服行业众多的品牌中选出合适的伺服电机?

  在选择好机械传动方案以后,就必须对伺服电机的品牌、型号和大小进行选择和确认。

  首先,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出哪种动力控制速度控制、扭矩控制还是位置控制;实际工况的转速和扭矩应该小于或等于所选伺服电机的额定参数,由于对成本的考虑尽量接近、性价比高的品牌;

  一般情况下,选择伺服电机需满足以下条件:

  马达最大转速>系统所需之最高移动转速;

  马达的转子惯量与负载惯量相匹配;

  连续负载工作扭力≦马达额定扭力;

  马达最大输出扭力>系统所需最大扭力(加速时扭力)。

  伺服电机选型计算:

  正确公式T= 9550P/ n是在额定状态下才能用此公式计算;

  惯量匹配计算(JL/JM);

  回转速度计算(负载端转速,马达端转速);

  负载扭矩计算(连续负载工作扭矩,加速时扭矩)。

  伺服电机价格贵,尤其是日系伺服,讲究成本预算,刚好合适匹配机械是最好,力矩过大过小都会振动。

网友A:
伺服电机的选型应用可以上上海会通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下,金牌松下伺服电机传感器。http://www.shhuitong.net/AC_servo.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