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个气体流量控制器或流量计加调节阀
姓陈的。

楼主(2020-05-21):
(7) 系统最高压力:≤33MPa;

(8) 工作输出压力:0.9MPa~26Mpa;

(9) 可测量流量:(0~300)L/min;

(10) 可控制流量:(0~300)L/min;

(11) 低压氮气压力:5Mpa~12Mpa。

指标如上所述。求大虾们推荐

网友A:
这压力,只能整个球阀来控制,球阀上面用伺服电机加1:300减速器,采用绝对位置控制模式,流量只能是测流速了

网友B:
你这个可以找找比例阀。我们用的是MSC的,控制氧气压力。不过最大10MP。

姓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可以找找比例阀。我们用的是MSC的,控制氧气压力...

找了很多流量控制器,压力太高了。调节阀也不是很好找

姓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压力,只能整个球阀来控制,球阀上面用伺服电机加1:3...

有具体的厂家或者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