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初学者不知道的CAD圆角特殊用法

楼主(2020-05-21):
在浩辰CAD软件中圆角(F)的功能很简单,即设置一个半径,选择两条线,就可以用一段圆弧将两条线连接起来。CAD圆角的常规功能是比较常见和简单的,而本文重点介绍圆角的一些特殊用法,希望对CAD初学者有帮助。

一、延伸或修剪图形

在一些特定的状况下用圆角命令来修剪和延伸图形比直接用修剪和延伸的命令更简单。当我们需要将两条不相交或交叉的线修剪和延伸成首尾相连状态时,就可以用圆角命令,如下图所示。

假如用修剪和延伸,左侧两种情况还算简单,直接修剪掉上面多余部分就可以了,而第三种情况要先延伸再修剪,最右侧的情况就麻烦了,还需要先打开延伸的边界延伸选项后再延伸。

而用圆角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输入F,回车,分别点取两条线要保留的部分就可以了,下面就是圆角(半径=0)后的结果。

在倒圆角的同时会对图形进行修剪,其实这很好理解,我们对两条收尾相连的线进行倒圆角的时候,只要圆角不为0,默认也会将多余部分修剪掉,如下图所示。

也就是无论圆角半径是否为0,圆角功能默认状态下都会对线进行修剪或延伸以得到最后的效果。

圆角命令有一个修剪参数,可以倒圆角的时候设置成不修剪,设置成不修剪的时候就不会对倒圆角的线进行处理,只会加上圆角了,如下图所示。

二、对平行线进行倒圆角

圆角功能不仅可以对交叉的线进行倒圆角,对平行线也能倒圆角,而且处理方式比较特殊:设置的圆角半径不起作用了,会用平行线的间距作为圆角的直径,用一个半圆将两条平行线连接起来,如下图所示。

圆角的位置由先拾取的直线的端点决定。

三、对多段线倒圆角

当我们对一个矩形、多边形或不规则形状的多段线倒圆角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拾取两个边来对其中某个角倒圆,如果需要对每个角做相同半径的圆角,可使用圆角命令的多段线P参数,可以一次完成所有倒角,如下图所示。

在对多段线倒圆角的时候还会对线段长度进行判断,如果线段长度小于圆角半径,这条线段就不会倒圆角,如下图所示。

圆角还有多个(M)参数,让需要对多处倒相同半径的圆角的时候,可以使用此参数,这样就不必重复执行圆角命令了。

CAD圆角和倒角命令是两个比较特殊的编辑命令,不仅可以用于二维图形的编辑,还可以用来编辑三维模型,所以CAD初学者在使用浩辰CAD软件绘图的过程中可以尝试使用这些功能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