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21):
一个项目用到三菱的 定位模块 QD77MS的凸轮功能 ,有两个小问题   请教 论坛大咖,不甚感激

问题一  ,桁架需要走A-B-C-D-C-B-A,这样的轮回,其中BC之间需要走曲线凸轮 ,如何设置启用和不启用凸轮表功能,手册没把扒到   问题二  手册 5.3 凸轮轴位置复原方法 中位置复原是什么概念   ,什么情况下能应用到,

网友A:
你这个可以到本论坛的三菱版块看看有没有原创案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