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符号大全(2)

楼主(2020-05-22):
电路图符号大全(2

二极管、三极管符号
半导体二极管在电路图中的图形符号见图 ⑫ ,其中:
a)为一段二极管的符号,箭头所指的方向就是电流流动的方向,就是说在这个二级管上端接正,下端接负电压时它就能导通;(b)是稳压二极管符号;(c)是变容二极管符号,旁边的电容器符号表示它的结电容是随着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变化的;(d)是热敏二极管符号;(e)是发光二极管符号,用两个斜向放射的箭头表示它能发光;(f)是磁敏二极管符号,它能对外加磁场作出反应,常被制成接近开关而用在自动控制方面。
二极管的文字符号用“ V ”,有时为了和三极管区别,也可能用“ VD ”来表示。
图片16.png由于 PNP 型和 NPN 型三极管在使用时对电源的极性要求是不同的,所以在三极管的图形符号中应该能够区别和表示出来。
图形符号的标准规定:只要是 PNP 型三极管,不管它是用锗材料的还是用硅材料的,都用图 ⑬(a)来表示;
同样,只要是 NPN 型三极管,不管它是用锗材料还是硅材料的,都用图 ⑬(b)来表示;
⑬(c)是光敏三极管的符号;图 ⑬(d)表示一个硅 NPN 型磁敏三极管。

晶闸管、单结晶体管、场效应管的符号
晶闸管是晶体闸流管或可控硅整流器的简称,常用的有单向晶闸管、双向晶闸管和光控晶闸管,它们的符号分别为图 ⑭ 中的(a)(b)(c)。晶闸管的文字符号是“ VS ”。
图片14.png单结晶体管的符号见图 ⑮ 。
图片13.png利用电场控制的半导体器件,称为场效应管,它的符号如图 ⑯ 所示。
其中(a)表示 N 沟道结型场效应管,(b)表示 N 沟道增强型绝缘栅场效应管,(c)表示 P 沟道耗尽型绝缘栅场效应管。
它们的文字符号也是“ VT ”。

楼主:
二极管、三极管符号
半导体二极管在电路图中的图形符号见图 ⑫ ,其中:
a)为一段二极管的符号,箭头所指的方向就是电流流动的方向,就是说在这个二级管上端接正,下端接负电压时它就能导通;(b)是稳压二极管符号;(c)是变容二极管符号,旁边的电容器符号表示它的结电容是随着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变化的;(d)是热敏二极管符号;(e)是发光二极管符号,用两个斜向放射的箭头表示它能发光;(f)是磁敏二极管符号,它能对外加磁场作出反应,常被制成接近开关而用在自动控制方面。
二极管的文字符号用“ V ”,有时为了和三极管区别,也可能用“ VD ”来表示。

由于 PNP 型和 NPN 型三极管在使用时对电源的极性要求是不同的,所以在三极管的图形符号中应该能够区别和表示出来。
图形符号的标准规定:只要是 PNP 型三极管,不管它是用锗材料的还是用硅材料的,都用图 ⑬(a)来表示;
同样,只要是 NPN 型三极管,不管它是用锗材料还是硅材料的,都用图 ⑬(b)来表示;
⑬(c)是光敏三极管的符号;图 ⑬(d)表示一个硅 NPN 型磁敏三极管。

晶闸管、单结晶体管、场效应管的符号
晶闸管是晶体闸流管或可控硅整流器的简称,常用的有单向晶闸管、双向晶闸管和光控晶闸管,它们的符号分别为图 ⑭ 中的(a)(b)(c)。晶闸管的文字符号是“ VS ”。

单结晶体管的符号见图 ⑮ 。

利用电场控制的半导体器件,称为场效应管,它的符号如图 ⑯ 所示。
其中(a)表示 N 沟道结型场效应管,(b)表示 N 沟道增强型绝缘栅场效应管,(c)表示 P 沟道耗尽型绝缘栅场效应管。
它们的文字符号也是“ VT ”。

网友A:
就一些符号,五积分

网友B(2021-08-03):
积分还能提现吗?

网友C(2021-09-13):
每一个符号都值得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