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伴热带系统如何防止高温烫伤现象?

楼主(2020-05-22):
  电伴热带系统如何防止高温烫伤现象?

  电伴热带用于管道、罐体等设备防冻保温,安装的时候缠绕或者平铺在管线的表面,利用电伴热带的热量传导伴热管道,达到保温的目的。

  不同的电伴热带型号不同,耐温等级也不同,如果超过了管道介质的温度超过电伴热带的承受温度,电伴热系统的整个功能和结构将会受到影响。

  为管道防冻保温系统本身也有可能损坏,需要及时的更换,那么如何防止电伴热带被高温烫坏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做。

  1、禁止与高温物体接触;

  严禁高温焊渣溅落在电伴热带的表面,如果被伴热管线和设备工艺操作中需要采用高压蒸汽冲扫的情况下,可以在电伴热带安装前进行冲管和清扫,然后再安装电伴热带,这样避免高温烫伤带体。

  2、高压介质的仪表管伴热时,要格外注意。因为在冲洗管路的时候仪表管的表面温度会急剧升高,将超过电伴热带的承受温度,容易造成电伴热带烫坏。

  为了防止安徽伴热带的表面温度过高,通常会将仪表管表面包一层薄薄的保温材料,这样可以把仪表管和电伴热带隔开;或者是在安装电伴热带时,让它与仪表管表面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冲管时电伴热带和高温直接接触。

  3、电伴热带选择要正确

  不同的电伴热带温度等级不一样,在实际选择电伴热带时,需要明确需要电伴热带最高耐温多少。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电伴热带类型,自限温电伴热带、恒功率电伴热带、MI电伴热带等;

  4、高温高压蒸汽冲扫清污的管道,蒸汽温度高,需要选择耐温高的电伴热带。普通的自限温或者恒功率电伴热带温度达不到要求,选择MI不锈钢铠装电伴热带,耐温高,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