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气流量计的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20-05-22):
如何应对自然气流量计故障:

1、清除法

所谓的清除法是通过拨插机内一些插件板、器件来判定故障起因的方式。当拨除某一插件板或器件后流量计复原正常,就解释故障发作在那里。

2、隔离法

故障隔离法不须要雷同型号的装备或备件作对照,而且平安牢靠,依据故障检测流程图,联系包抄逐渐减少故障搜寻规模,再配合信号对照、部件交换等方式,个别会很快查到故障之所在。

3、状况调剂法

个别来说,在故障未肯定前,不要随意震动电路中的元器件特别是可调剂式器件更是如此,例电位器等。然而假如事前采取复参考办法(例如,在未震动前先做好地位记号或测出电压值或电阻值等),必要时还是许可震动的。兴许转变之后有时故障会清除。智能电磁流量计

4、交换法

请求有两台同型号的仪器或有足够的备件。将一个好的备品与故障机止的同一元器件进行交换,看故障能否清除。

5、视察法

应用视觉、嗅觉、触觉。某些时分,破坏了的元件会变色、起泡或涌现烧焦的斑点,烧坏的器件会发作一些特别的气息,短路的芯片会发烫,用肉眼也能视察到虚焊或脱焊处。

6、敲击法

常常会碰到仪器仪表时好时坏的景象,这种景象绝大多数是因为接触不良或虚焊形成的,关于这种状况能够采取敲击与手压法

 所谓的敲击就是对能够发作故障的部位,通过小橡皮榔头或其余敲击物小扣打插件板或部件,看看能否会引起出错或停机故障。所谓手压就是在故障涌现时,打开电源后对插的部件和插头和座从新用手压牢,再开机试试能否会清除故障。假如发明敲打一下机壳正常,再敲打又不正常时,先将一切接头重插牢再试。插入式电磁流量计

7、电容旁路法

当某一电路发作对照希奇的景象,例如显示器杂乱时,能够用电容旁路法肯定大约出故障的电路局部。

8、骑肩法

骑肩法也称并联法,把一块好的IC芯片安在要检讨的芯片上,或许把好的元器件(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与要检讨的元器件并联,维持良好接触,假如故障出自于器件外部或接触不良等起因,则采取这种方式能够清除。

9、升降温法

有时,流量计任务较长时光,或在冬季任务环境温度较高时就会涌现故障,关机检讨正常,停一段时光再开机又正常,过一会儿又涌现故障。这种景象是因为个别IC或元器件性能差,低温特征参数达不到指标请求所致。为了找出故障起因金属加工网,可采取升降温法。

所谓降温,就是在故障涌现时,用绵纤将无水酒精在能够出故障的部位抹擦,使其降温,视察故障能否清除。所谓升温就是人为地将环境温度降低,比方用电烙铁放近有疑点的部位(注重切不可将温度升得太高以至破坏正常器件)试着故障能否涌现。

10、对照法

请求有两台同型号的流量计,并有一台是正常运行的。运用这种方式还要具备必要的装备,例如,万用表、示波器等。按对照的性质,电压对照、波形对照、动态阻抗对照、输入后果对照、电流对照等。

详细方式是:让有故障的流量计和正常流量计在雷同状况下运行,流量计厂家检测一些点的信号再对照所测的两组信号,若有不同,则能够肯定故障出在这里。这种方式请求培修人员具备相称的常识和技艺。若您想了解电磁流量计以及污水电磁流量计价格,可前往青天特克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