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880故障代码

楼主(2020-05-23):
ABB变频器报2340故障代码,经检查设备及电缆均无问题,每次正常断电都会出现,重新断控制电源后,故障复位,可以开启设备,有过类似情况?

楼主:
这个故障通过复位不能消掉,必须断控制电源

网友A(2021-10-08):
前天刚出现一次,不能复位,电缆短路处理好再开变频器始终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