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一个台达正面接线3个步进电机

楼主(2020-05-23):
学校组织项目要求用台达PLC控制3个步进电机分别不同运转,我没接触过台达,所以完全不懂接线。也不知道如何下手,麻烦各位帮个忙教我怎么接线谢谢了.如果可能的话能在教我一下编程吗。可以有偿

网友A:
这个简单可以私聊

网友B:
PUL+和PUL-是脉冲输入端,
DIR+和DIR-是控制方向;
ENA+和ENA-是使能端。

网友B:
一般NPN输出,PLC高速脉冲输出接PUL-、DIR-、ENA-,PUL+、DIR+、ENA+接24V+。

网友B:
A+ A- B+ B-就去接步进电机

网友B:
+V和GND应该接直流24V电源

网友B:
驱动PUL、DIR、ENA端口如果标注5V的必须串联电阻,如果没有标注5V就不需要接电阻。

网友B:
驱动器侧面的拨码开关1、2、3为电流设置,设置的电流不能大于步进电机的最大电流。

网友B:
驱动器侧面的拨码开关5、6、7、8为细分设置,设置什么细分即就是发出多少个脉冲步进可以正常转动一圈。

网友B:
如果步进电机没有标注电流请将电流拨码开关调节至电流最小值,逐步增大电流,时刻关注电机电流,以十分钟内温度升高不烫手为准。

网友B:
步进电机一般不用看它的电压值,只看电流,只要和驱动器设置的电流设置相近就可以,一般是比驱动器设置的略小。

网友B:
步进电机啥意思呢?意思就是给一个脉冲它就走一步的意思,一步能走1.8度或者1.2度或者0.9度,这就是步距角。以步距角为1.8度为例,那么在不细分的情况下,给200个脉冲,步进电机就可以旋转360度。

网友B:
细分,常规1.8度步距角的步进电机200个脉冲走360度,也就是一圈,细分就是让步进电机用更多的脉冲走一圈,脉冲多了就密集了精度也就提高了,不过因为步进电机本身硬件的原因,超过8细分后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的步进电机,这里以一般情况做说明,1.8度步进电机共两组线圈4根线,即就是A+ A- B+ B-,直接接驱动器的A+ A- B+ B-

网友B:
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找出每两根相通的线即为同一组。

如果没有万用表,可以短路某两个线,手动旋转步进电机,如果阻力明显增大,那么这两个出线就为一组,另外两个为一组。

网友B:
分辨出两组线圈后,如果分不清A+ A-和B+ B-,这也不要紧,先不管它是谁,接上再说,如果电机的旋转方向和你预想的相反,调换A相两根线或者B相两根线,都可以使电机改变方向。

网友B:
这里我给你一个找来的步进和西门子的接线图,你可以参考:

网友B:
再给你一个和三菱的接线图,亦可作为参考:

网友B:
你这个应该还会有编码器和接近开关吧?还有啥问题跟帖交流。

网友B:
又给楼主找了一些驱动器端子说明的图片:

网友B:
又一张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张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张接线图:

还有更详细一下的吗就是具体怎么接线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又一张接线图: 内容的回复!...

你去找驱动器的说明书看看去,每个品牌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又...

学校没有给说明书,所以我也不是很明白这个.

网友D:
举个例子吧

PUL+接Q0.0(发脉冲)西门子的是设置pto或者pwm
DIR+接q0.2  通则改变方向,断则原方向
pul-和dir-接24v-(你这个不知道是5v还是24v,5v的话pul+和dir+前边要串一个2k左右的电阻,四分之一瓦的就行)

红绿黄蓝对应a+a-b+b- 或者反着来

vcc接24v+ 另一个接24v-

网友E(2022-06-03):
版主给力

网友F(2022-12-29):
来赚点积分

网友G:
多试试就知道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