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Logix5000的标签导入FactoryTalkView?

楼主(2020-05-23):
求助,请问各位大佬,如何将如何将Logix5000或者Studio 5000中的标签,导入FactoryTalk View中 ?

 看了手册,有这个功能,但是就是找不到需要的文件类型;

还请有做过的朋友知道下,谢谢;

手册上这么说:

然后可以选择四种数据文件:

但是我就是找不到这几种文件的任何一种:

该如何是好?

网友A:
FactoryTalk View软件-工具菜单中标签导入和导出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ctoryTalk View软件-工具菜单中标签导...

不行,PLC(另存为)导出的标签是L5K的文件,直接导出的是CSV文件,FactoryTalk View软件-的标签导入,没有L5K类型的;PLC的CSV标签文件在导入时也不识别,只识别从FactoryTalk View软件导出的CSV文件;

网友B:
格式是不同的。

如果是批量做的话,在FTV里面建几个变量,然后导出用txt编辑。然后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式是不同的。如果是批量做的话,在FTV里面建几个变量...

谢谢,难道只有这个方法,不能少点工作量么.................

网友C:
你这是绕弯路了,你看的手册是导入Rslogix5和500控制器变量用的,这是老办法。

既然你有Rslogix5000/studio5000控制器,你就不需要在FTview里这么做,因为可以直接用FTview里的RSlinx Enterprise关联ACD文件,这样就能直接使用Rslogix5000的变量,这是罗克韦尔的一大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绕弯路了,你看的手册是导入Rslogix5和50...

我是看的一个视频,用的也是LOGIX5000软件,组态是RSVIEW 32,可以直接将LOGIX5000 用“另存为”保存为“L5K”文件,然后RSVIEW 32可以直接导入这种文件,但是32以后好像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这个视频网上还能找到,是刘文志的;

您说的直接搜索标签,这个我也在用,就是想知道导入导出还能不能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绕弯路了,你...

这功能应该是淘汰掉了,TIA现在也是wincc可以用step7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回复...

TIA比AB还简单些,可以直接拖变量到画面里;

不过AB可以没有装LOGIX软件的情况下,直接在线找到PLC标签,TIA要先把PLC程序上载才行吧;

楼主(2020-07-01):
引用 网友D: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

不好意思,整天忙的连手机都不能多看几眼,这个PLC的变量确实用不着导入到组态软件里面了,可以直接连接离线变量,就是有时候变量太多,加载的时间有点长;

楼主:
此贴就当讨论吧,目前结贴了;

还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继续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