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w3安装失败

楼主(2020-05-24):
安装一半卡死卸载了然后报警GX WORKS3无法访问上次安装的MELSOFT通用部件的安装目标,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使用三菱软件卸载工具(该卸载工具会卸载PC上所有的三菱软件),然后重新安装,该工具在日本三菱官网可以下载,也可以去工控人家园论坛下载。

如果还不行,可以使用1.033K版本中的SETUP.exe到你目前的版本中覆盖安装。

HAVE FUN!

网友B:
实在不行,重装系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