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电机没有力,是何原因?

楼主(2020-05-24):
请问三科变频器(迷你型矢量变频器,型号为SKI780变频器)接上星形接法的380V电机以后,电机的力量变得没有力了,是什么原因?应该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哪位大师指点一下?给个详细的解决办法。多谢了!

网友A:
如果是单相220V供电,电机要改成角接,否则相当于380V的电机绕组,你给加上220V的电压,出力肯定小。

网友B:
等效于电机电压严重不足,电机怎么可能正常出力呢?

网友B:
看到你的这个,我记起来在90年代用220V安川变频器驱动380V砂轮了,当时也是无力(那个砂轮电机直接是380V出线没法更改三角形接法,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把电机拆开重新找到电机绕组接头引出改接为三角形220V才解决)

网友:
变频器如果是220V供电,电机的接法要用角型,不能用星型.一般电机都会有这两种接法的说明的.或者你买电机的时间注明,你用的变频器是220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