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与基恩士DL-RS1L通信后数据怎么合并

楼主(2020-05-24):
各位老师,我现在遇见的问题是三菱FX3G与基恩士位移传感器的通信模块(DL-RS1L)通信成功后,读回来的数据分布在应该是8个寄存器里面,我该怎么把这些数据合并到一个32位寄存器里,哪位老师如果做过这个程序的话发来参考一下,感谢

楼主:
不好意思,是DL-RS1A,标题错了

网友A:
数据组合就行了,有指令

网友B:
仪表返回的是字符串,要把字符串转换为浮点数即可。有专门指令的

网友B:
用MIDR指令和DEVAL两个指令即可完成。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9/806951_1.shtml

这有个欧姆龙plc 和基恩士DL-RS1L通讯的例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DL-RS1A,标题错了

如果是三菱FX系列PLC和基恩士DL-RS1A无协议通信的话,你要获取最终数据,肯定会用MIDR指令和DEVAL两个指令的。
PLC发送M0,仪表做相应返回。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有问题随时跟帖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