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姆PLC下載的程序顯示有錯誤

楼主(2020-05-24):
從CJ2M下載下來的程序,打開編譯后發現有錯誤,都是功能塊處的問題,是CX-P版本問題嗎,還是字體的問題呢

网友A:
看看指令码是啥,自己重写就好了,

只是重写这一行,不是要重写功能块

主要是你的注释有不可识别的字符,乱码了

一般是中日字体转换的问题,注释啥的改为英文就没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