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HMI与S7-300时间不能同步

楼主(2020-05-24):
今天根据视频http://wap.siemens.com.cn/service/elearning/videos/1488.html?from=message

做PLC与HMI的时间同步。

用RD_SYS_T读取系统时间,输出到DB1,刚开始out端显示%DB1.???。等到调用的时候变成%DB1.DBX8.0了。Date_And_Time数据类型至少要word才行吧,怎么地址会是DBX8.0呢?

然后HMI在调用的时候就显示错误

不太明白怎么回事,特求助,多谢!

网友A:
我也遇见类似的问题,是200SMART和smart LINE屏,试的时候好好的。下载到新设备上就不行了,时间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