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查cnc主轴故障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0-05-25):
在机床上带动工件或刀具旋转的轴,我们称之为机床主轴。机床主轴一般是由轴承、主轴、传动件(齿轮或带轮)等组成。

在我们的现实应用中高速主轴是有两类的,一种是具有零传动的高速电主轴,此类型的主轴因为采用的是电机和机床主轴一体化的结构,同时拥有精确的动平衡校正,因此具有良好的回转精度和稳定性,但也因此对输出的扭矩和功率有所限制。

另一种是以变频主轴电机与机械变速机构相结合的主轴。此类型的主轴输出的功率和扭矩比起其他类型的要大很多,但有得有失,它的精度和平稳性就要差多了,因此对于这类主轴来说,如何对机床主轴及其组件进行正确的设计对机床加工精度是有很大影响的。

1、主轴没有变频器,主轴不转动

1)如果怀疑是机械传动故障,则我们需要检查传动皮带是否出现了断裂或者机床是否挂了空挡;

2)如果怀疑是供给主轴的三相电源缺相或反相,则我们需要检查电源,调换任两条电源线;

3)如果怀疑是电路连接错误,则我们需要认真参阅电路连接手册,保证连线正确;

4)如果系统相应的主轴控制信号输出,则我们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系统信号输出端,如果没有主轴控制信号输出,我们则需要更换相关的IC元器件或直接返厂维修;

5)如果系统有相应的主轴控制信号输出,但是电源供给线路及控制信号输出线路存在断路或是元器件损坏,那么我们可以用万用表检查系统与主轴电机之间的电源、信号控制回路是否存在断路的情况。检查各连线间的触点是否接触不良;交流接触器、直流继电器是否有损坏;检查热继电器是否过流;检查保险管是否烧毁等。

2、主轴有变频器,主轴不转动

1)如果怀疑是机械传动故障,则我们需要检查传动皮带是否出现了断裂或者机床是否挂了空挡;

2)如果怀疑是供给主轴的三相电源缺相或反相,则我们需要检查电源,调换任两条电源线;

3)如果数控系统的变频器控制参数未打开,则我们需要查阅系统说明书,了解变频参数并更改;

4)如果系统与变频器的线路连接错误,我们则可以查阅系统与变频器的连线说明书,确保连线的正确;

5)如果模拟电压输出不正常,我们则可以用万用表检查系统输出的模拟电压是否正常,检查模拟电压信号线连接是否正确或接触不良,变频器接收的模拟电压是否匹配;

6)如果是强电控制部分断路或元器件出现了损坏,则我们可以检查主轴供电这一线路各触点连接是否可靠,线路有否断路,直流继电器是否损坏,保险管是否烧坏等相关情况

7)如果变频器参数未调好,那我们的变频器内就含有多种控制方式的选择,其中分为变频器面板控制主轴方式,NC系统控制主轴方式等,如果不选择NC系统控制方式,则我们无法用系统控制主轴,修改这一参数;检查相关参数设置是否合理。

3、不带变频器的主轴转速不受控

1)如果系统无S01- S04的控制信号输出,则我们可以通过检查系统有无换档控制信号输出来判断是否有问题。如果无,则为系统故障,建议更换IC或返厂维修;

2)如果是连接线路故障,且系统有换档控制信号输出,则我们需要检查各连接线路是否存在断路或接触不良,检查直流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是否存在损坏情况;

3)如果主轴电机损坏或短路,我们直接检查主轴电机即可;

4)如果是因为机械未挂档,直接挂好档位即可。

4、主轴无制动

1)如果是因为制动电路异常或强电元器件损坏的话,我们需要检查桥堆,熔断器,交流接触器是否有问题,同时检查强电回路是否存在断路情况;

2)如果是因为制动时间不够长,则只需要调整系统或变频器的制动时间参数即可;

3)如果是系统无制动信号输出,我们需要进行更换内部元器件或直接返厂维修;

4)如果是变频器控制参数未调好,则我们要查阅变频器使用说明书,正确设置变频器参数。

5、主轴起动后立即停止

1)如果是因为系统输出脉冲时间不够,则调整系统的M代码输出时间;

2)如果是因为变频器处于点动状态,则我们可以参阅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设置好参数;

3)如果是因为主轴线路的控制元器件损坏,则我们需要检查电路上的各触点接触是否良好,检查直流继电器交流接触器是否损坏,造成触头不自锁;

4)如果是主轴电机短路,造成热继电器保护,我们则需要查找短路原因,使热继电器复位;

5)如果主轴控制回路没有带自锁电路,而把参数设置为脉冲信号输出,使主轴不能正常运转,我们只需要将系统控制主轴的启停参数改为电平控制方式。

(6)主轴转动无法停止

如果是因为交流接触器或直流继电器损坏,长时间吸合,无法控制。则我们只需要更换交流接触器或直流继电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