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接收MCGS里手动输入的数字

楼主(2020-05-25):
MCGS的操作页面输入液量(比如10ml),永宏plc怎么能接收到(应该是通过开关阀的时间来控制进液量)?这个10ml要预先处理成其他新信号吗?

网友A:
1、这个10ml是MCGS与PLC实时通讯数据,如果需要指令开控制,则可增加确定按钮或者控制量输入按钮,通过下位PLC来控制数量量10ml是否写入控制程序;

2、10ml应该浮点数,可直接写入PLC,通讯数据一般不需要做信号处理。

网友B:
这个数多半为浮点数或者整数

不必在意其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