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200的PLC配松下A6的伺服

楼主(2020-05-25):
如题,使用西门子s200的PLC配松下的伺服,为什么接收不到编码器反馈出来的脉冲信号?

网友A:
欧系PLC和日系伺服之间,接法不太一样。你首先要看看你西门子PLC接到松下伺服的哪个脉冲输出口,如果接成差分输出,那肯定收不到,需要一定的光耦转换,你可以尝试一下,实在搞不定,就找上海会通吧,我们上次就从他们家买了一个光耦转换器接上的。(http://www.shhuitong.net/)

网友B:
可以上上海会通官网看下!www.shhuito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