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系统主要作用和结构

楼主(2020-05-25):
台达伺服电机控制器的主要任务是按控制命令的要求、对功率进行放大、变换与调控等处理,使驱动装置输出的力矩、速度和位置控制非常灵活方便。在现今的工业中是一个非常好的生产机械.在生产中的主要作用有:

  1、以小功率指令信号去控制大功率负载;

  2、使输出机械位移精确地跟踪电信号,如记录和指示仪表等。

  3、在没有机械连接的情况下,由输入轴控制位于远处的输出轴,实现远距同步传动;

台达伺服电机控制器主要是由三部分组成:控制器,功率驱动装置,反馈装置和电动机。控制器按照数控系统的给定值和通过反馈装置检测的实际运行值的差,调节控制量;功率驱动装置是作为系统的主回路,一方面按控制量的大小将电网中的电能作用到电动机之上,调节电动机转矩的大小,另一方面又按电动机的要求把恒压恒频的电网供电转换为电动机所需的交流电或直流电;电动机则按供电大小拖动机械运转.

网友A:
回复看看,学习一下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