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读取正泰电表电能

楼主(2020-05-25):
正泰电能表DSSU666如何走485通讯读取电能,急急急。求各位大神,目前在用威纶触摸屏来读,但搞不定

网友A:
一般电表支持的是Modbus RTU通讯方式,网上有威纶触摸屏与变频器的通讯案例,也是采用Modbus RTU的方式,可以参考一下,当然电表的寄存器地址必须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