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触摸屏,画面下载时遇到的现象

楼主(2020-05-26):
施耐德触摸屏XBTGT5330,用Vijeo Designer V6.21上传触摸屏画面,修改了一个按钮。当我把工程写回触摸屏时,提示我要删除触摸屏中的Runtime数据。我不明白,我开始时已经上传了触摸屏画面,删除触摸屏中的Runtime数据有什么影响?会导致触摸屏原来内部的配置数据丢失吗?大侠们遇到过类似的现象吗?Vijeo

网友A:
如果你点击“是”,Runtime中的数据就会全部删掉,如果点“N”,你正常下载的话不会删掉Runtime数据,相当于你下载的部分只有你更新了部分,其它不变。

楼主:
对:   如果你点击“是”,Runtime中的数据就会全部删掉,... 内容的回复!

我点了“N”,结果退回来了,没有下载。触摸屏上还是原来的画面没有改变。

楼主:
触摸屏里面的工程也是用V6.21做的,我开始用V6.26往触摸屏下载时,还提示了版本不一致,要删除Runtime数据。现在换同一个版本了,不再提示版本不一致了,但还是要删除Runtime数据。难道施耐德触摸屏每次下载工程都要删除原来的Runtime数据?

楼主:
微信图片_20200529135855.png这是之前用V6.26版,下载工程到触摸屏时的提示

网友B(2023-03-10):
""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如果你点击“是”,Runtime中的数据就会全部删掉,如果点“N”,你正常下载的话不会删掉Runtime数据,相当于你下载的部分只有你更新了部分,其它不变。...】进行回复:

        -----------------------------------------------------------------

什么是RUNTIME 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