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流量计的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20-05-26):
1、管道条件:

(1)节流件前后的直管段必需是直的,不得有肉眼可见的曲折。

(2)安装节流件用得直管段应当是润滑的,如不润滑,流量系数应乘以毛糙度修改稀少。

(3)为保障流体的活动在节流件前1D出造成充足开展的紊流速度散布,而且使这种散布成均匀的轴对称形,所以

1)直管段必需是圆的,而且对节流件前2D规模,其圆度请求其甚为严厉,并且有肯定的圆度指标。详细权衡方法:

(A)节流件前OD,D/2,D,2D4个垂直管截面上,以大至相等的角间隔至少分手测量4个管道内径单测值,取均匀值D。恣意内径单测量值与均匀值之差不得超越±0。3%

(B)在节流件后,在OD和2D地位用上述方法测得8个内径单测值,恣意单测值与D对比,其zui大偏向不得超越±2%

2)节流件前后请求一段足够长的直管段,这段足够长的直管段和节流件前的部分阻力件情势有关和直径比β有关,见表1(β=d/D, d为孔板开孔直径,D为管道内径)。

(4)节流件上游侧*阻力件和第二阻力件之间的直管段长度可按第二阻力件的情势和β=0。7(不管实践β值是多少)取表一所列数值的1/2

(5)节流件上游侧为关闭空间或直径≥2D大容器时,则关闭空间或大容器与节流件之间的直管长不得小于30D(15D)若节流件和关闭空间或大容器之间尚有其它部分阻力件时,则除在节流件与部分阻力件之间设有附合表1上规则的zui小直管段长1外,从关闭空间到节流件之间的直管段总长也不得小于 30D(15D)。

节流件高低游侧的zui小直管段长度表1

节流件上游侧部分阴力件情势和zui小直管段长度L

注:1、上表只对规范节流安装而言,对特别节流安装可供参考

2、列数系为管内径D 的倍数。

3、上表括号外的数字为“附加绝对极限误差为零”的数值,括号内的数字为“附加绝对极限误差为±0.5%”的数值。即直管段长度中有一个采取括号内的数值时,流量测量的极限绝对误差τQ/Q。应再算术相加0.5%亦即(τQ/Q+0.5)%

4、若实践直管段长度大于括号内数值,而小于括号外的数值时,需按“附加极限绝对误差为0.5%”解决。

(1)直流件安装在管道中,其前端面必需与管道轴线垂直,许可的zui大不垂直度不得超越±1°。

(2)节流件安装在管道中后,其开孔必需与管道同心,其许可的zui大不同心度ε不得超越下列公式盘算后果:ε≤0.015D(1/β-1)。

(3)一切垫片不能用太厚的资料,不超越0.5mm,垫片不能突出管壁内否则能够引起很大的测量误差。

(4)但凡调理流量用的阀门,应装在节流件后zui小值管段长度以外

(5)节流安装在工艺管道上的安装,必需在管道清洗吹扫落后行。

(6)在程度或倾斜管道安装的节流安装的取压方法。

1)被测流体为液体时,为避免气泡进工艺管道

入到牙关,取压扣应处于工艺管道

中央线下偏≤45°的地位上正负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