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判断热电偶补偿导线是否正确

楼主(2020-05-26):
  教你如何判断热电偶补偿导线是否正确

  教你如何判断热电偶KX-VPV补偿导线正误

  当用热电偶测量温度时,若连接导线使用的是补偿导线,就可以不考虑热电偶冷端的补偿”是正确的吗?错误的!

  热电偶的冷端须***是零度,如果补偿导线延伸到0度环境下当然是正确的!由于测量现场无法提供0度环境,只是延伸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场所,补偿任务没有完全完成,没有完成的部分由测量、显示仪表对环境温度进行测量,并将环境温度换算加入热电偶信号,实现补偿。

  假设:炉温为1000度,热电偶冷端为100度,如果测量冷端输出信号其实只有相当于900度的毫伏值,补偿导线引入仪表柜后,仪表柜温度为25度,我们再检测补偿导线输出端的信号,只有相当于975度的毫伏值,后的25度室温将由显示仪表内置的温敏电阻实现补偿,仪表终完成显示实际炉温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