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3u上电灯不亮,请教大神该怎么检查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0-05-26):
我的h3u 上电灯不亮,有大神知道怎么检查是控制板坏了,还是电源板坏了吗?

网友A:
把plc上24V+线拆了  外部输入电源正常的话  一般是电源板了

楼主:
谢谢回复,外部24+是接在plc哪两个pin脚上呢

网友B(2021-10-10):
不错 高效率  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