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软件能对PID功能完全仿真吗?就是不用买任何硬件情况下

楼主(2020-05-27):
如题,求大神解答,可以的话,拜师

网友A:
S7-1200还是1500?

网友B:
楼主 你要是懂 PID 的话就不这么问了,PID 调节 是无法完全仿真的,外部干扰因素无法仿真,最好现场调试整定!

网友C:
最好现场调整,或者把PID参数做到HMI上

网友D:
没有带负载,PID调试没有意义

网友E:
PID模拟的话只能试试方向和输出值,对于系统稳定不还得现场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