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配方组的组名怎么在屏上浏览、改名和选择

楼主(2020-05-27):
昆仑通态配方组的组名怎么在屏上浏览(浏览意思是能把屏里所有配方组名称显示给操作者)、改名和选择。

举例说明:

一个烘烤炉,每个被烘烤物烘烤时是一步一步慢慢烤的,先80℃1小时、再100℃1小时、而后再120℃1小时,等等。不同烘烤物有不同温度时间步骤多少的要求。所以用配方来做,配方项是一样的都只有温度、时间。配方组有很多,具体由操作者在屏上可以新建,为了便于管理就要求在屏上能取名和浏览了。操作者点选一个配方组则加载这个配方组,然后由PLC逐步读取每段配方直至此组中所有段配方运行完毕。算是这个烘烤物工艺完成可以出炉了。

现在就是这个配方组名称怎么个思路,看了MCGS的帮助文件没有配方组的名称这块的说明。跪求那位高手给个思路。

楼主(2022-11-03):
建一个配方专门用于管理配方组,这个配方的配方号代表组号,配方名代表组名。

如图中点选哪个配方就读取它的配方号再把它转换为字符后作为配方组加载。

就这个思路。

网友A(2020-05-27):
看了MCGS的帮助文件没有配方组的名称这块的说明

网友B:
我用MCGS Pro做过,需要脚本配合

楼主:
用什么脚本能调出配方组名称以及更改配方组名称。要注意是配方组名称,不是配方名称。

网友C:
学习 一  下,只用过SMART LINE  V3做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什么脚本能调出配方组名称以及更改配方组名称。要注意是...

MCGS Pro里有个配方构件,可以选择显示配方组列表

网友D:
我只会用威伦宏指令然后配合别的下拉菜单就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用什么脚本能调出配方...

那个配方构件只能显示配方列表,显示不了配方组列表。在组态时那个数据来源就定死了配方组,我就是担心大家理解错了所以特别说了注意“要注意是配方组名称,不是配方名称”。

楼主:
补充说明:就是操作者在屏上能新建多个配方组,每个配方组有多个配方,每个配方都有温度、时间两项。

当操作者选定一个配方组后运行设备,PLC先读取此配方组第一个配方(温度、时间),时间到达后在读取下一个配方,直至此配方组中所有配方都读取运行完毕。所以要对配方组有管理。

而我目前看了帮助文件找不到有关配方组的管理的脚本。只找到两个“新建配方组(RecipeCreate)”、“删除配方组(RecipeGroupDelete)”,至于改名、浏览、选择等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就是操作者在屏上能新建多个配方组,每个配方组...

这样不需要配方组,你把多个温度(时间)组合成一个配方:第1个温度(时间)为第一步,第2个温度(时间)为第二步,,,改名也是可以的,有一个指定修改的脚本,具体我忘了,你可以看看手册。浏览可以用数值显示关联温度(时间)变量,选择配方显示数值。加载选择配方也用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补充说明:就是操作者...

一个烘烤物具体工艺步骤有多少步我们组态人员不知道,实际用户只知道目前产品烘烤工艺,后期增加产品的工艺是不知道的。所以具体步骤要有操作者自己新建和删除。

而你这个方法只能组态时就定死了。(你这个方法是把配方当成组,配方项每两个为一步)

我上面那个烘烤物例子只是为了便于理解例举的简单例子。而实际我这个项目每一步里有十个项的(温度、湿度、时间等等)就按大哥这个方法预先给客户定死一个步骤数,给他定个100步肯定够用了。那这个配方项就会有1000个了。

我就想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配方     温度1  温度2  温度3 温度4 ……温度n
饼干      50    60     70    80    ……
汉堡      55    65     75    85    ……
工艺有多少步都行,只要触摸能装下。工艺顺序是PLC的事,触摸屏不过多一些变量。加载到PLC,比如只有4步,那第5步的温度自然是0,工艺到第4步结束。工艺有90步,那第91步的温度是0,工艺到90步结束。

因为我不知道你具体工艺,以上算是你给参考吧

楼主:
配方.png举例:如图中A配方组只有0、1两步配方。操作者如选择A工艺则PLC先运行0步,待0步时间结束后再运行1步,1步时间结束后停机。A工艺完成。

这其中客户有N个工艺,每个工艺有不同的N个步。这些都是客户要求能在屏上灵活新建、改名、删除工艺(如图中的A、B、C)每个工艺中还要能添加插入删除步。这里的工艺ABC就是MCGS的配方组,步就是MCGS的配方。

我困惑的是MCGS没有配方组的改名和浏览的直接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举例:如图中A配方组只有0、1两步配方。操作者如选择A工艺则PLC先运行0步,待0步时间结束后再运行1步,1步时间结束后停机。A工艺完成。这其中客户有N个工艺,每个工艺有不同的N个步。这些都是客户要求能在屏上灵活新建、改名、删除工艺(如图中的A、B、C)每个工艺中还要能添加插入删除步。这里的工艺ABC就是MCGS的配方组,步就是MCGS的配方。我困惑的是MCGS没有配方组的改名和浏览的直接功能。

有的,在配方构件里

楼主:
微信截图_20200529084207.png配方构件只能浏览配方,浏览不了配方组。如图在组态时他只能选择固定一个配方组(A或B或C)为数据来源。我是要在屏上能浏览配方组A、B、C,以及对他们能选择、改名。

MCGS对配方的脚本很多,但对配方组的脚本太少。

唉!不研究了,明天看看威伦的。

网友B:
这个圈的位置勾了可以改名,也可以用一个指定修改的脚本,比较安全

楼主:
大哥这个只能显示配方组中的所有配方,改也只能改配方名和配方数据。

楼主:
我要改配方组,组,组,组,如图中的A、B、C。他在配方构件里都不显示何从改起?

楼主:
微信截图_20200529111217.png你看图中配方构件数据来源选的是A,模拟后它只显示A组里的两个配方。没有显示系统里的三个配方组A、B、C。

楼主:
所以配方构件这个方法也不能实现。

网友B:
可以显示配方组的

网友B:
我这个是把配方组和变量分开做了,选定哪一个配方就显示哪个配方的参数,这样比较直观

楼主:
你所说的分开做,是不是把配方组名称又组成一个配方。我就是卡在这个地方-配方组改名。

以上图已经进行到这样地步了,就是卡在这进行不下去了。要放弃MCGS了。

大哥能把你上面的这个程序发我参考参考吗?1051170803@qq.com

楼主:
我再把我程序发你,这样双方都看过后,好说到一块去。

网友E(2020-07-05):
引用 网友B:
这个圈的位置勾了可以改名,也可以用一个指定修改的脚本,比较安全

混混经验啊,不好意思了

网友:
嵌入式的貌似没有但是可以用组合框组合你自己创建的配方组(就是你在软件上创建的不是触摸屏用脚本创建的)  然后要编辑配方组的话建一个编辑配方组脚本就可以  如果用触摸屏创建的配方组用字符串记录创建的名称  然后在组合框里面输入配方组名称就可以编辑配方组

网友F(2021-01-14):
引用 网友B:
可以显示配方组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以显示配方组的



楼主你好:你这个昆仑通态配方样例,可以发给我学习一下吗?  791570554@QQ.com

网友G(2021-03-12):
回复回复

网友H:
谢楼主分享,解决了吗

网友I(2021-05-03):
不要积分不行么??

网友J(2021-08-18):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把配方组和变量分开做了,选定哪一个配方就显示哪个配方的参数,这样比较直观...



是每个配方组中每步温度、时间单独建立变量,通过plc变址寻址来做吗

网友K(2022-10-25):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遇到项目,望指点一下

网友K:
我见过别人用mcgs做出这样的效果,一直想学习,就是不知道怎么实现

楼主:
已经解决了。

  • 精达02

    楼主 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下吗 有个类似的需求 配方组的名称变量 昆仑应该是没有

网友K: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楼主的解题思路方便传授一下吗? 非常感谢。

网友K: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楼主,是需要第三方专门开发的构件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