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000变频器阴雨天操作器延迟亮

楼主(2020-05-27):
H1000变频器阴雨天,送电后电源指示灯亮,但操作面板无显示,设备无法运行,需要预热一段时间后,操作面板亮了,变频器才开始工作,有遇到此故障的网友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A:
换一个吧,这种情况,很大可能是内部受潮。

网友B(2022-09-28):
启动电容漏电了

网友C:
应该是受潮,把主板拆下来用电吹风吹一下,另外注意下柜内是不是潮气重,加装除潮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