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工控大师,松下伺服电机,有零漂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0-05-27):
各位工控大师,松下伺服电机,有零漂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使用伺服电机的模拟量控制,零漂现象还是挺普遍的呢,我们机床上也一直有这个现象。常规的方法就是用零漂调整来对考零电位进行一个偏置,但如果在零漂调整也无效的情况可能就需要用到零速箝位功能了,我们这些方法都是上海会通的技术人员对我们进行培训的,手把手教我们的,他们的技术真心不错。

网友B:
驱动器都有一个模拟量偏置吧,改这个参数修零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