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出有哪些,请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20-05-27):
PLC的输出有哪些,请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帮忙看下

网友A:
据你提问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是通过PLC输出来控制一些设备吧,要看是晶体管型输出还是继电器型输出,如果是晶体管型输出,分为NPN和PNP型;日系一般都是NPN型,欧系一般都是PNP型。http://www.shhuitong.net/product/39/,进行详细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