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听、摸、嗅、尝,工厂设备管理TPM点检五步法

楼主(2020-05-27):
  看、听、摸、嗅、尝,工厂设备管理TPM点检五步法

  精益管理TPM点检是车间设备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通过点检可以准确掌握设备状况,维持、改善设备的工作性能,并预防事故的发生,减少停机时间,延长设备寿命,降低维修费用,保证正常生产。点检的作用还真不小,那么你知道如何进行设备点检的工作吗?

  什么是设备点检工作?

  所谓的点检就是安排专人,利用人的五感和简单仪表工具,按照一定周期和标准对设备的部位进行检查,确定是否正常,发现隐患,掌握故障初期信息,以便及时采取对策,将故障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管理方法。

  视

  听

  触

  要如何进行设备点检工作呢?下面小七为大家介绍一下“五感点检法”。

  目视

  管线是否破损

  油位油温是否正常

  螺栓是否松动

  减速箱是否漏油

  据有关统计,人的行动的60%是从“视觉”的感知开始的。目视适用范围极广,各种检查均可从目视法开始。例如从轴承座的涂层破裂,轴承上、下瓦接合记号错动,可发现轴承座的松动;观察油位和油色的变化了解润滑系统运行是否正常;从烧焦、烧变色、脱落、异物、尘埃、开裂等,可观察电气元器件内缺陷等。用目视法检查时,一定要进行认真细致的观察,如检查减速器时,不但要看表面,而且要进一步打开箱体,从各个角度进行观察;检查电机时,不但要看电机外壳,而且可以打开端盖,进一步观察整流状况和火花等级等。

  耳听

  人对声波的刺激相当敏感,听音法主要鉴别异音和正常声音的区别。机械的撞击,轴承的损坏,偏心度的发生及高速回转机械剧烈加减速,一系列的振动源都可造成各种部件松动,产生各种异常的冲击声或不规则的噪声。听到异音后,要强化与其他感觉的联系,或借助听音棒等检查手段,以确定异常的部位。

  轨道链条运行是否有异响

  轴承、轴承座运转是否异响

  手摸

  电机是否有异常振动,表面温度是否升高

  电缆电线表面温度是否异常升高

  触觉与视觉、听觉是密切关联的。手摸是主要检查温度、振动及污染等。温度过高不但加速绝缘劣化、缩短绝缘寿命。还容易引起人身触电、烧损等事故,而且对机械性能下降所起的作用尤为明显。

  鼻嗅

  嗅觉方面,如

  电机是否有异味、焦味

  皮带是否有异味、焦味

  嗅觉在“五感点检”法中起着重要的配合作用,鼻嗅出怪味表明设备肯定有异常。鼻嗅法主要查烧焦等引起的异常气味,如正常设备本都是无怪气味的,所以出现怪味很容易查出,不是电动机线圈发生匝间短路,就是绝缘老化烧毁或者不正常的磨擦等。由于发生这些情况后极易引起火灾,因此需要快速找出异常点,必要时要作停机处理。

  口尝

  味觉也是“五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应用较少,一般只在卫生食品工业用到。

  TPM管理“五感点检”检查标准的是什么?

  点检标准中,采用“五感点检”检查的标准大多数为定性标准,检查结果常为“是(良)或否”、“有或无”等。如:螺栓应无松动;轴承应无异常振动;通风应良好;机体应无异音、异味;油位应在规定范围内等,都是设备运行正常的状态。用“五感”法点检发现设备有异常时,由于“五感”无法获得异常声音的高低、振动的强弱等量化的数据,因此如需要进一步准确掌握设备的劣化程度和趋势时,必须使用仪器仪表作定量检测并进行数据分析。

  “五感点检”的技能示例

  1、螺栓松动的点检方法目视法:在安装、检修完成后,主要的螺栓用油漆或记号笔在螺栓和螺母(螺钉头与机座)间划一道线,以后根据记号,观察两者位置的变化,可以判别松动的情况。敲击法:使用质量和螺母大致相当的点检手锤,握着柄端敲打螺母的横面或螺栓的头部。如果是拧紧的状态,发出清脆的“当当”声音,手也受到振动。如果是松动的情况,发出浑浊的声音,手感受不到振动。设备发生低频振动时,首先不忘紧固螺栓:检测设备振动时,当加速度没有发生变化而速度值增加,如果不能马上停止设备时,应首先检查和紧固螺栓,再作进一步的观察和诊断。

  2、检查温度的简易方法

  手触摸检查法:触摸或靠近发热体,用手能忍受热感的时间,大致判定物体的温度。

  贴示温片(带)或涂示温涂料检测:根据示温物质变色情况,能够非常方便地来判断设备有否有过温异常或故障。

  用固定安装的或简易的温度计、红外线温度测试仪器检测温度。

  3、减速器视觉点检实例

  日常采用五感的方法,认真检查,通过异常的现象的发现和判断,能够及时避免故障发生。通常,减速器目视点检的部位有:箱体温度、油色、油面、过滤器是否正常,冷却管是否完整(没有龟裂、破损现象);缝隙、油封有无渗漏油现象;齿轮的齿面有无磨损、破损和点蚀;螺栓有无锈蚀、松动;轴承有无损坏或异常的磨损等。

文章来源于:张驰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