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udio5000有1S时间脉冲功能么

楼主(2020-05-27):
 请问,Studio 5000编程软件,有类似西门子的 1S  0.5S 等时间脉冲功能么?

楼主:
算了,用定时器和ADD指令做了一个每秒自加1程序;

网友A:
定义一个周期任务  500ms触发一次

新建个st

全局变量 bool       pulse1s

pulse1s:=not pulse1s;

得到一个占空比为50%的1s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一个周期任务  500ms触发一次新建个st全局变...

谢谢您的回答,刚接触编程,AB的更是第一次用,水平很差,您说的意思懂,但是不会操作。

网友B(2023-06-20):
没有,这个可以自己编写的,AB的1769,1756PLC的定时器1000ms等于1s,精度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