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老是跑偏,复位后又正常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5-28):
松下伺服电机老是跑偏,复位后又正常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使用伺服很多年,各种问题也遇到不少,跑偏也是常有的问题之一。一般来讲不会的,,因为伺服本身就是闭环系统。可以对比上位系统发脉冲数和伺服收到的脉冲数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说明有干扰存在。就要想办法查找干扰源,比如接地是否接好,是否使用双绞屏蔽等等。如果实在解决不了,还是请上海会通的大神出马吧,我们有问题都是跟他们销售或者技术沟通的,他们非常专业。http://www.shhuitong.net/

网友B:
检查下联轴器是否锁紧。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松下伺服跑偏的事

网友D:
这个就是干扰的问题啊,上海会通网站上都有详细介绍的啊!http://www.shhuitong.net/faq/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