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流量计的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20-05-28):
平衡流量计对传统节流装置进行了极大的改进,具有平衡整流的显著特征。传统节流装置只有一个流通孔径,节流后使流体失去了理想状态;而平衡流量计有多个函数孔径,能zui大限度地把流场平衡整流成理想流体,从而将差压式流量计的优势发挥的。平衡流量计几乎适用于所有流体测量,是流体测量技术的一场革命,目前平衡流量计已经广泛应用到石油、化工、冶金、电力、天然气、水处理等行业。今天就让青天特克来为大家讲述一下差压变送器的安装要求有哪些?

⑴将平衡流量计正压侧引压管导入三阀组接至差压变送器的正压室,将平衡流量计负压侧引压管导入三阀组接至差压变送器的负压室

⑵差压变送器在工艺管道上的安装位置与被测介质有关,为了获得较好的安装效果,应注意考虑下面情况

A 防止变送器与腐蚀性或过热的被测介质直接接触

B 防止渣滓在引压管内沉积,堵塞

C 正负压两侧引压管的长度应尽量相同

D 正负压两侧引压管内的液柱压头应保持平衡

E 引压管安装在温度梯度和温度波动zui小的地方

⑶测量液体流量时,差压变送器应安装在被测管道的旁边或下面,以便气泡排入管道中。重庆智能流量计

⑷测量气体流量时,差压变送器应安装在被测管道的旁边或上面,以便积聚的液体容易流入管道中

⑸测量蒸汽流量时,差压变送器应安装在被测管道的下面,以便冷凝水能充满在引压管中。应特别注意,测量蒸汽或其它高温介质时,要防止差压变送器接触介质的温度超过变送器使用的极限温度。

温度、压力变送器的安装要求

1、测量过热蒸汽介质时,必须要加温度一体化变送器和压力变送器,进行动态补偿。测量饱和蒸汽介质时,必须要加压力变送器,进行动态补偿。

2、 测量天然气、煤气介质时,必须要加压力变送器进行动态补偿,而且要用加安全栅及防爆装置的变送器。

3、 测量热水介质,需要有热量显示时,必须要加温度一体化变送器,否则可省去温度一体化变送器。

4、 温度一体化变送器安装在被测管道上,必须再平衡流量计前5D 只管段或或后2D 直管段以外温度探头顶端应插入超过管径二分之一,以保证测量精度。

5、 差压变送器的压力取压点,必须在平衡流量计前5D 直管观段或后2D 直管段以外,其间安装开关阀。对于温度一体化变送器和压力变送器的安装,原则上只要符合常规的安装规范就可以满足本系统的要求,其具体的安装要求可分别参见各自的安装说明书。

调试及运行

按安装原则和程序安装完成后,在系统调试之前要检查所有设备、管道、阀门、接头、导线、接线端子、信号插头等是否齐全、正确、牢靠,管道和设备有无堵塞、泄露现象,导线和信号接插点有无接错、短路、断线、接触不良等问题,经检查确认无误后方可进行系统调试,其调试步骤如下:

1、引压管排污:

(1)将平衡流量计两侧取压阀打开(注意:必须讲阀全部打开);

(2)将三阀组两侧的正负压阀关闭、中间的平衡阀打开;

(3)将引压管两侧正负压派无阀打开,进行排污。清洁引压管。

2、引压管冷凝:

(1) 当引压管中已有足够的冷凝水时,可将三阀组两侧的正负压阀打开(此时中间的平衡阀仍处于开启状态),让冷凝水分别进入差压变送器正负压室中。由于冷凝水的积沉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开始差压变送器的显示值不会准确,等冷凝水完全充满整个测量系统(包括取压体、引压管和差压变送器的正负压室)后,差压变送器的指示机会趋于正常(大概需要2个小时)。

(2)关闭排污阀,让介质在引压管中自然冷凝,直到整个管道内全部充满冷凝水为止(大概需要4个小时)。

3、差压变送器的排气:

为保证差压变送器正负压腔中的残余空气排除干净,将变送器正负压室上的排气气。

4、差压变送器调零:

a) 关闭差压变送器正负压室上排气阀。

b) 将三阀组两侧的正负压阀关闭(此时中间的平衡阀仍处于开启状态)。(见下图)

差压变送器调零时三阀组状态图:

注:差压变送器调零注意事项:

(1)零位调整螺钉和量程调整螺钉切勿搞混、搞错。安装现场切勿,重庆涡街流量计

进行差压变送器的量程调整;

(2)变送器调零时正负压室及两侧引压管温度必须相同,如果两侧

有温差则调整的零点会随时间产生漂移;

(3)若在现场用变送器进行正、负迁移补偿,则应在偷运状态下做零位调整。若迁移量过大,则不能再差压变送器上进行迁移补偿。

5、流量测量:

将三阀组两侧的正负压阀打开,中间的平衡阀关闭,进入测量状态。

若您想了解电磁流量计以及重庆流量计厂家,可前往青天特克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