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x网关版修改PLC的IP地址出现错误,求教解决办法

楼主(2020-05-28):
点module configuration 然后选Port Configuration选项卡 想把这个IP给换成另外一个IP地址,但是出现警告,求教解决办法

网友A:
将所有模块与PLC通信的总网线拔下(一般是EN2T 通信模块网线拔下),再设定就可以了,gateway就不会报错了。也就是设定IP地址时模块不能与PLC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所有模块与PLC通信的总网线拔下(一般是EN2T 通...

网线拔掉RSlinx 就是识别不到PLC呢

网友A:
用RSLINX设定模块IP地址,不需要识别PLC啊。

网友B:
进来看看,也许大神的解决方法有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