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28):
1,D8120里面的B13,B14位,如果我都选0和0,那么应该是不使用CRC校验,但看到很多视频明明选择这俩个为0,但还使用CRC

2,无协议可不可以对很多通讯设备同时使用,假如我连接了很多485通讯的设备,只要发送的站号不一样就可以了

3,485BD只能用于无协议通讯,不能用modbus-RTU,485ADP可以使用MODBUS-RTU的指令

4,我看无协议发送的报文和MODBUS的报文格式差不多,有什么区别吗

5,假如现在我手上的是FX3U,我想同时通讯485的变频器和欧姆龙CP1H,但是我不知道CP1H的站号不知道设置

网友A:
1,D8120里面的B13,B14位,如果我都选0和0,那么应该是不使用CRC校验,但看到很多视频明明选择这俩个为0,但还使用CRC
答:b13、b14是否为00和是否使用CRC校验没有关系,这主要是针对三菱专用协议校验而言的;

网友A:
2,无协议可不可以对很多通讯设备同时使用,假如我连接了很多485通讯的设备,只要发送的站号不一样就可以了

答:无协议,即就是自定义协议,理论上任何协议都可以基本实现,链接了多个相同协议的485设备,一般区分就是地址区分;

网友A:
3,485BD只能用于无协议通讯,不能用modbus-RTU,485ADP可以使用MODBUS-RTU的指令

答:485BD被扩展后可以输出三菱专用协议,也可以无协议,那么通过编程也能有限实现Modbus RTU协议。扩展485ADP-MB后可以使用ADPRW指令方便的实现Modbus协议;

网友A:
4,我看无协议发送的报文和MODBUS的报文格式差不多,有什么区别吗

答:无协议,即就是自定义协议格式,当然也可以按照Modbus协议报文格式定义;

网友A:
5,假如现在我手上的是FX3U,我想同时通讯485的变频器和欧姆龙CP1H,但是我不知道CP1H的站号不知道设置

答:如果FX3U扩展485BD或者485ADP-MB做Modbus RTU主站,那么变频器和欧姆龙CP1H则做Modbus RTU从站,欧姆龙CP1H做Modbus RTU从站有两种方法,方法1是扩展CJ模块,方法2是通过无协议编程好的Modbus从站功能块实现。

网友A:
补充:欧姆龙CP1H做Modbus RTU从站的方法:
方法1,扩展CJ1W-SCU41-V1模块即可实现Modbus RTU从站;
方法2:使用Modbus RTU从站功能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我看无协议发送的报文和MODBUS的报文格式差不多,有什么区别吗答:无协议,即就是自定义协议格式,当然也可以按照Modbus协议报文格式定义;

大师,我的好多帖子都有你回啊,我找找专用协议,是不是在plc参数设置,我今天用威纶通与三菱485BD通过专用协议才能通讯,如果仅仅改变d8120的参数,plc只能发,不能收,通讯不上

,专用协议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8120里面的B13,B14位,如果我都选0和0,那么应该是不使用CRC校验,但看到很多视频明明选择这俩个为0,但还使用CRC答:b13、b14是否为00和是否使用CRC校验没有关系,这主要是针对三菱专用协议校验而言的;

用CRC校验是modbus的报文格式,关于plc与plc之间的通讯,找了好多的资料,也没怎么说明,我大概想了一下,假如FX给第一台发D100,给第二台发D200,第一台只接受D100,不接受D200,同理第二台只用D200,不用等100,应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欧姆龙CP1H做Modbus RTU从站的方法:方法1,扩展CJ1W-SCU41-V1模块即可实现Modbus RTU从站;方法2:使用Modbus RTU从站功能块:

你这些功能块都是怎么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4,我看无协议发送的报文和MOD...

专用协议,要么在编程软件里进行设置;要么梯形图中编写一段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1,D8120里面的B13,B1...

不同品牌PLC之间串口通信,可以自定义协议,这我发过很多了;或者Modbus RTU协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刚做两个PLC之间的通讯,研究了一天没有搞定,叫...

只要最终能解决问题,老板一般不看你用什么办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刚做两个PLC之间的通讯,研究了一天没有搞定,叫老板申请购买了一个个DEA通讯模块,不用写程序直接把两个PLC通讯起来了,,省力多了,不过我是用的台达与三菱联接通讯的

老板肯定不同意,我是拿来练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那些年那些事 我也刚刚做两个PLC之间的...

你按我说的来,肯定可以通信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顶一下

不要重复回复。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有问题随时跟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