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教程:CAD软件中如何快速输入最后点或上一点坐标?

楼主(2020-05-28):
在使用浩辰CAD软件绘制图纸的过程中,有时我们需要在原地复制CAD图形;有时我们希望绘制的直线、圆弧、多段线跟刚绘制的线直接连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可以使用捕捉,但实际上还有更方便的输入方法。下面我们以浩辰CAD软件为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CAD教程吧!

1、圆弧、直线、多段线时如何快速与刚绘制的这类图形连接?

当我们绘制完一段圆弧,希望再绘制一段直线跟圆弧端点连接,或者绘制直线的过程中不小心回车退出了命令,然后想连着之前的直线继续绘制的时候,常规的方法是去捕捉圆弧或直线的端点再继续绘图,其实这种情况根本不用捕捉,你只需:

在浩辰CAD软件提示确定直线、圆弧、多段线第一点时,只需要:

直接回车,就可以自动获取刚绘制的直线、圆弧或多段线的端点。

如果先绘制一段圆弧后再画直线,直接回车,不仅可以连接到CAD圆弧,而且直接会获取切线方向,只需输入长度,如下图所示。

绘制完一条圆弧后,在绘制圆弧时直接回车,两条圆弧也可以相连并相切。

之所以能实现这种效果,是因为CAD有一个记录最后一点坐标的变量:LASTPOINT

在绘制CAD直线、圆弧、多段线时,会将最后一点记录到这个变量中,再次绘制时,回车就可以直接去LASTPOINT变量的值。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取设置LASTPOINT的值。

2、如何快速输入上次定位点的坐标?

假如我们要原地复制对象,在随意设置一个基点后,目标点按正常应输入相对坐标@0,0,但这种情况下,只需输入@后回车即可。

此外用打断BREAK命令打断的时候,需要使用选取两个点,会生成一个缺口,如果只想在某一点打断,不想留缺口,可以从工具栏或命令面板中选择打断于点的命令,也可以执行打断命令并选择图形上的一个点后,再输入@,就可以得到打断于点的效果。

有时在图形打开后显示不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尝试原位移动图形,目标点也可以输入@

在浩辰CAD软件中,输入最后一点或者上一点坐标的操作方法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了,在绘图中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参照以上CAD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