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2,5

楼主(2020-05-28):
    那个大神有这个版本的仿真软件呢,或者说这个版本不支持仿真呢?

网友A:
这个没有仿真吧,买个实物吧。

网友B:
S7-200SMART没专门的仿真软件吧

网友C:
可以使用S7-200的仿真器,但是不能仿真定时器和计数器 S7200 Simulator

网友D:
200系列就不要在仿真上浪费时间了,没有意义,不划算。

网友E:
S7-200SMART没有仿真软件

网友F:
最次都需要1214C及以上的CPU,以下规格的从来没有选用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次都需要1214C及以上的CPU,以下规格的从来没有选用过

那台南京产的200系列PLC烧掉了然后一生西门子黑忘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最次都需要1214C及以上的CPU,以下规格的从来没有选用过

你的配置高大上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最次都需要1214C及以上的CPU,以下规格的从来没有选用过

你的配置高大上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最次都需要1214C及以上的CPU,以下规格的从来没有选用过

看工程吧,200smart主要是小型的,经济。

网友J:
这个确实没有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