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线圈4大特性参数

楼主(2020-05-29):
电感线圈4大特性参数

电感线圈也是家用电器、仪器仪表及其他电子产品中常用的元件之一,是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进行工作的电子元器件。它的电特性和电容器相反,“通低频,阻高频”。高频信号通过电感线圈时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很难通过;而对低频信号通过它时所呈现的阻力则比较小,即低频信号可以较容易的通过它。电感线圈对直流电的电阻几乎为零。

在电子电路中,电感线圈主要是对交流信号进行隔离、滤波或与电容器、电阻器等组成谐振电路的作用。

在电路图中,电感线圈用字母L表示。
一、电感线圈的分类
电感线圈的种类很多,分类方法各不相同。

◆ 按线心分类,可分为空心电感线圈、磁心电感线圈、铁芯电感线圈和铜心电感线圈。

◆ 按安装的形式分类,它可分为立式、卧式电感线圈。

◆ 按工作频率分类,它可分为高频电感线圈、中频电感线圈、低频电感线圈。

◆ 按用途分类,它可分为电源滤波线圈、高频滤波线圈、高频阻流线圈、低频阻流线圈、行偏转线圈、场偏转线圈、行振荡线圈、行线性校正线圈、本机振荡线圈、高频振荡线圈。

◆ 按电感量是否可调分类,它可分为固定电感线圈、可变电感线圈、微调电感线圈。

◆ 按绕制方式及其结构分类,它可分为单层、多层、蜂房式、有骨架式和无骨架式电感线圈。

二、电感器的型号命名方法

电感线圈的型号主要是由主称、特征、型式、区别代号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称,用L表示线圈,ZL表示阻流圈;第二部分:特征,用G表示高频;第三部分:型式,用X表示小型;第四部分:区别代号,用字母A、B、C等。

例如,LGX表示小塑高频电感线圈。
三、电感线圈的主要特性参数
1.电感量

电感量是指电感线圈通过电流时,产生自感能力的大小。

电感量的单位为亨利,用字母H表示。常用的单位是毫亨(mH)、微亨(μH)。它们的换算关系为:2.品质因数

电感线圈中储存能量与消耗能量的比值称为品质因数,又称Q值,其定义式为: 式中,w为T作角频率,L为线圈电感量,R为为线圈的总损耗电阻。

3.额定电流

电感线圈的额定电流是指电感线圈在正常工作时,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额定电流是高频、低频阻流线圈和大功率谐振线圈的重要参数。

4.分布电容

分布电容是指线圈匝与匝之间形成的电容,即由空气、导线的绝缘层、骨架所形成的电容。这些电容的总和与电感线圈本身的电阻构成一个谐振电路,产生一定额率的谐振,降低电感线圈电感量的稳定性,使Q值降低,通常应减小分布电容。为减小电感线圈的分布电容,一般都采用了不同的统制方法,如采用间绕法、蜂房式绕法等。